S7200装上为什么用不了?

楼主(2011-05-23):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本本开始装了s7200软件,我卸了一遍后装上不能用了,老是显示应用程序错误,( 0X00d8491e“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要终止程序,单击“确定”。要同时程序,单击“取消”。 )
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着急啊!

网友A:
估计是你装的问题。卸载重装,还有就是系统问题,换一台机器试试

网友B:
系统有问题,建议先重装系统

网友C:
重装系统吧 西门子的要求挺高

网友D:
可能你卸载不完全。试着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卸载的

网友E:
百度收,能解。

楼主:
谢谢各位高见,重装系统后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是想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以前装gppw也出现这种类似情况的。

网友F:
没卸干净

网友G:
我的是重装系统,再装PLC,不行再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