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3):
各位大哥,小弟现在要接几台单项水泵,要求1个小时运行一次,运行5分钟左右后停止,依次循环作业,求怎么接控制系统可以把费用降到最低,

网友A:
用时控开关

网友B:
两个时间继电器即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双循环时间继电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同意1楼,用时控开关是最实用的。

网友E:
:时控开关它最多可以设置多少组时间/一天可不可以设置12组时间?

网友F:
我有一个可以设置8 组的。

网友G:
用学校的打铃器,比较简单

网友H:
时控开关段数不够,两个时间继电器不能实现泵的轮换,加几个中继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