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触摸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23):
如何取一个状态
比如我想用 当累计值达到预定值事 DOX(140)的状态
用Bool 取它的地址么?
还是其他

网友A:
先用威纶触摸屏里面的宏指令"GetData”函数读取地址然后再用关系运算做比较再然后就用“SetData”函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