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应用指令 DDRVI D120 K2000 Y000 Y002怎样理解这条掾

楼主(2011-05-24):
我在三菱FX手册中找不到DDRVI这条指令,请问大师这个指令在三菱的哪个型号的手册里,我不知道DDRVI D120 K2000 Y000 Y002这条指令的意思,请教大师们帮个忙,我对PLC实在是懂的太少,谢谢!

网友A:
看编程软件里面FX指令帮助,里面有详细说明,用于脉冲输出控制

网友B:
找DRVI指令,DDRVI 最前面的D是双字的意思。

网友C:
D120是双字 相对定位指令,指令触发后以2000的速度走D120的位移,Y0 是脉冲输出Y2是方向

楼主:
谢谢三楼的朋友!

楼主:
三楼的老师,请帮我说详细一点好吗,我还是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