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永宏PLC-FBE系列故障

楼主(2011-05-24):
我是使用FBE系列的PLC ,有时运行中突然RUN不亮,即熄灭,所有复归,不动作;有时突然然停止后RUN灯会闪烁。
重新上电PLC是正常运行,有时可以运行,但运行时间不等就会出现相同状况,联机看看,程序还存在。,则再置RUN,就又可以运行的,也是运行不了多久的就巴拿马现类式故障。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内部电源电压不足!!送修吧!

网友B(2011-12-24):
一般是电源板与控制板连接问题,涂点30#新机油。用气管吹干净!更新程序。就可以了!
FBE系列的是早期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