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4):
单相220V电机,370W.不带反馈的.可以用怎么样的方法进行调速?

网友A:
方法很多啊,
如1.串电感调速器(类似以前老吊扇的调速器)
  2.可控硅调速器(现在的吊扇调速器,无极的)
  3.变频器
。。。。。。。。。。。。
  • 下载积分:+3(艾礼富)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有专用的单相电机调试器,至于别的方法网上一搜一大堆。
  • 下载积分:+3(艾礼富) 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啊,
    如1.串电感调速器(类似以前老吊扇的调速器)
      2.可控硅调速器(现在的吊扇调速器,无极的)
      3.变频器
    。。。。。。。。。。。。

    电机功率比吊扇大这么多也可以用吗?变频器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单相电机调试器,至于别的方法网上一搜一大堆。

    有专用的?太好了,能提供型号吗?大约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有单相可控硅调压模块,很简单的
    请详细的解说一下,不明白.是怎么样的简单.谢谢!

网友E:
    用可变电容器可实现无级调速。

网友F:
    一楼二楼,看来搞工控厉害,不一定搞电工牛逼,370W什么概念,能用吊扇调速吗?用吊扇调速结果就烧毁,就是有双向晶闸管单相交流调速器,不过寿命不怎么长,经常因为调速晶闸管击穿,炸保险,炸铜铂

网友F:
    就是数显交流调速器,我们公司用的很多,不过经常因为调速晶闸管击穿,炸保险,炸铜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楼二楼,看来搞工控厉害,不一定搞电工牛逼,370W什么概念,能用吊扇调速吗?用吊扇调速结果就烧毁,就是有双向晶闸管单相交流调速器,不过寿命不怎么长,经常因为调速晶闸管击穿,炸保险,炸铜铂

    看来你也没看清楚
    首先1,我是说串电感调速器(类似老的电扇调速器)
        2. 现在的无极调速的调速开关能带的动370W的,因为86型开关面板的调速器有10A的,我用过

网友G:
1楼,正解

网友H:
大家说的都正确 只是要看清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