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S7-200和上位机通信

楼主(2011-05-24):
系统改造,添加了5个液位报警,系统有2个CPU224,在以前程序中只使用了CPU2的I和Q点,这次添加的程序使用的是CPU1里面的I和Q点,PLC和上位机是通过CPU2连接的,现在要把这5个液位报警做到界面上去,在点的设置上遇到问题了,应该如何设置对应点才能使报警界面正常使用?CPU1中数据好像先要呗CPU2读取,然后再与上位机通信,请各位不吝赐教,帮帮忙,谢谢

网友A:
CPU1中数据好像先要呗CPU2读取,然后再与上位机通信
用PPI组网就可以,或者用MOND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