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问题 请教 DB3

楼主(2011-05-24):
在s7-300 里面,
DB3 表示数据块 , 那DB3.DBW20 DB3.DBW22 ....可以定义几个字? 可以DB3.DBW65535 吗?
我知道DB0----DB65535 是一个范围,但是在每一个DB块里面DBW?? DBDW ?? 可以是多少? 有范围要求吗?
另外DB10.DBX0.0 BYTE10 又怎么解释? 请指点

网友A:
根据你的机型,你的DB块的容量受到限制,比如315的为16K的限制。
DB10。DBX0.0 BYTE 10代表初始地址为DBX0.0 的连续10个字节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