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S7300程序中的SR_F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24):
谢谢大家的指点
此图来自《可编程控制器教程(实训篇)胡学林》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至少在Step7的Library中没有,或许是自定义的用户功能。
Regards

网友B:
置位复位意思吧

网友C:
不清楚,帮你顶一下

网友D:
看上去象RS触发器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说法,自定义。。。。

网友F: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他应该做的是液位联锁,通过泵的开启来控制一个液位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