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威伦离线模拟的小问题...哥是新手...求救...

楼主(2011-05-24):
自己做了个小东西 编译的时候错误提示:NE_0必须选择一个有效的键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触摸屏还需要键盘吗?

网友A:
应该是你在做数值输入原件时,没有在元件属性里正确选择使用的键盘。
如果找不到键盘,建议你在新建工程时选择使用文本范例。
你也可以自己建立你喜欢的键盘样式,外观,颜色等。
祝你成功!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