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计算机通信

楼主(2011-05-24):
我的笔记本怎嘛与S7-200PLC联不上啊。我的编程软件也是STEP7 V4.的。
我是不会通讯设置参数哦。望大侠们告知。谢谢。
对啦我的编程电缆是两头都是9针的啊。一头是用在S7-200上。另一头我是用转换器。因为我的电脑上只有USB插孔。这样连接对吗。
是不是连接有问题啊。

网友A:
应该是线的问题,你的线是哪来的?

网友B:
软件里面有通讯参数,你没设置正确。
usb转232是否能正常使用
还有就是电脑的端口设置是否和plc一致
我就知道这点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都是些啥参数啊。请告诉我好吗?谢谢啦!

网友C:
看你用什么线啦,首先还的要驱动。

楼主:
能说详细的吗。共有几部啊。怎嘛走啊。

网友D:
楼主 快买条原装通讯线吧..省的以后麻烦..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E:
首先usb线要装驱动,买usb线时配有一张驱动碟。当你插usb线好后点击电脑《开始》菜单,点击《控制面板》,点击《系统》,点击《硬件》,点击《设备管理》,点击《端口(com和lpt)》看看com端口是多少,再设置plc的端口和电脑ubs端口一致就可以通信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忙啊。谢谢啦。
先在我已经搞定啦。

网友F: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