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态王软件和CPM1A通信的步骤

楼主(2011-05-24):
各位高手,我用组态王软件怎么和CPM1A通信啊,接线没有问题,已经可以用VB编制的程序和CPM1A进行HOSTLINK对PLC读写。但是用组态王就是不行,PLC的通信灯都不闪啊。建立不了通讯啊,高手帮帮忙啊。在线等啊。

网友A:
组态王选择PLC,再选择OMRON,再选择HOSTLINK,OK了
如还通讯不上,检查一下通讯线

楼主:
现在可以读写了,谢谢。还想请教楼上,怎么样可以用组态王和三菱变频做MODBUS-RTU
比如我写运行频率60HZ,地址05 我要发0506 000D 1770 1799怎样可以发出去啊,
我搞了一天一夜了,看书也看不明白啊,

楼主:
是不是有多少台变频就要在COM口下挂多少个逻辑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