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把程序写入PLC的时候老是出现下面的提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24):
我用的三菱FX-2N的PLC,用的是FX-USB-A的数据线,程序可以写进去。

网友A:
FX PARAMETER MEMORY CAPACITY设置太大了
下载积分:+1(水中镜) 热心助人

网友B:
设置太大了

网友C:
容量已最大的话,程序注解不要写入PLC,再不行,可能要精简PLC了

网友D:
你别理他.一样用.我用过.没事

网友E:
不会吧,还会超过容量,疑惑中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来是块那里没设置,设置了就好了

网友F:
1楼说清楚点咯,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G:
清楚以前的内存就可以了呀,以前的所有设置都没有用了,那样就可以啦

网友H:
楼上的大哥,我想问问把以前的内存都清除了会不会导致有问题发生呢?以前的设置都没有了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请指教!

网友I:
1.参数----PLC参数----内存容量设置---注释容量设置---设为至少大于0,就OK!
2.或你不想写入注释那你就在PLC写入时,注释 那项不要打钩。
PS:我记得一个注释也占一个点的。
以上~

网友J: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K:
各位可否说的细一点

网友I:
大哥,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L:
顶一下,楼上说的对,支持!

网友G:
如果有外接文本显示器或其它的人机界面,清处内存后,需要从新输入所有数据,所以最好在清除内存前,记录好人机上的各个数据

网友M:
没事的,你不用管它

网友N:
能清楚PLC的内存么?我就是把PLC的内存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