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西门子PLC S7-200CN的配线

楼主(2011-05-24):
西门子PLC S7-200CN的摸拟量模块下面接线点上L+ M 上是否可以外接24V的的电源。

网友A:
CPU模块上的电源不够用了么?模块电源不用外加的啊

网友B:
最好别用PLC自身输出的那一路 24V电源..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B:
引用楼主杨红石于2011-05-24 19:31发表的 西门子PLC S7-200CN的配线 :
西门子PLC S7-200CN的摸拟量模块下面接线点上L+ M 上是否可以外接24V的的电源。
可以 外接..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