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变楼道人体触摸开关的工作方式
工控组态

楼主(2011-05-24):
怎样改变楼道人体触摸开关的工作方式,装在设备上使用!
触摸开关工作方式:当人体第一次接触到金属灯体的任何部位触点接通开灯,再次触摸关灯。
怎样把它改成:当人体接触到金属触点接通,人体离开触点断开.

网友A:
没试过,你试试直接用个220V的小继电器替代灯泡看看行不。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 试试
工控组态

楼主:
用继电器也不能改变工作方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继电器也不能改变工作方式呀!!!!!
没看很清楚,但是楼道里用的触摸开关都是触摸亮,离开后延时一段时间灭的,你可以用这种,把延时调小。
或者你干脆用个电容式的传感器或反射式光电开关好了,可以感应人体的。

网友C:
里面有一个小电容,把这个小电容去掉就可以了,这个电容是延时断开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一个小电容,把这个小电容去掉就可以了,这个电容是延时断开用的
[/q说的对!

QQ:1792595232

网友E:
延时》就是靠电容放电时间控制的
怎样改变楼道人体触摸开关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