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程序调用的奇怪问题,第一次执行不完全

楼主(2011-05-24):
本人用台达ES2的主机。如图所示调用子程序
每次开机之后第一次执行子程序总是只执行前面的两三步,后面的不执行,但是,第二次,第三次调用子程序就没有任何问题。请各位帮我分析下原因

楼主:
请各位给点帮助

原野

网友A:
扫描
你将后面的分下一段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楼主:
楼上的,请问怎么分段?能给个实例吗?

网友B:
子程序中如何将M512置位的?

网友C:
检查一下指令有没写错

楼主:
指令错了还能编译通过吗?
子程序完成后用SET指令置位M512,已经根据二楼的意见修改程序了。
估计是扫描周期的问题,修改后程序仿真没问题,明天上机运行就知道结果了,感谢二楼!

网友D:
个人觉得 将第一行中的RST M512改为[ M512 ] ,不要RST
将第二行 中的M512改为常开
将第四行中的M512改为常闭
原野

网友A:
不客气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楼主:
今天调了,是子程序里面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