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5-24):
大家看变频器的接线图,公司变频器是模拟量控制频率的,电脑控制启停,看接线端子14没有接,只接了13,那么13启动信号过来了,电机是正转,这个没有问题。我想让电机启动后是反转,就安装接线图把14和10短接了一下,但是启动变频器后怎么还是正转,怎么回事呢?电机怎么反转不了。我看变频器的设置是ABB标准宏,也没问题啊,为什么短接14和10电机不反转呢?怎么回事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我看变频器参数,变频器的设置是ABB标准宏,这样的话应该14和10短接电机启动后会反转,可以这样短接电机还是不反转,我还需要看那几个参数来确定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
变频器的正反控制是最基本的了
你没有仔细看说明书
看懂了,你就会了.看不懂就算了.别动了,免的坏了设备.
你需要看完每一个参数的功能

网友B:
嗯,是参数的问题啊

QQ:1792595232

网友C:
图上已经很清楚了,增加,转移一根线就可以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D:
看看ABB的标准宏的参数设置,如果是ACS550,见P53叶页。看看对照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如果默认设置,一切正常楼主的做法是可以反转的,事出必有因,首先确认你的短接输入变频器是否收到,查看参数0118.0119,如果没收到那可能是端子坏了,然后确认1003是不是设置的双向,有些场合电机不允许反转的,然后检查参数是不是别的参数设置了DI2,ABB的端子可以通过设置改变端子功能,一般是第10~16组设置的比较多,如果你有中文面板,可以在里面看到已修改过的参数。还有就是修改了参数,最好断电,再上电,有些参数是需要断电再上电才能生效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7楼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