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I和DRVA的意思

楼主(2011-05-24):
我只知DRVI是增量,可不知DRVA是什么,哪位能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A:
DRVI是相对位置控制,它的运动是与运动开始时的位置作比较的。
DRVA是绝对位置控制,它的运动是以原点作比较的。
下载积分:+1(凯撒大帝) 老大,期待你的回帖好久。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其原理与数控的相对位置编程和绝对位置编程一样。只是两条指令混用的时候,如果使用同一脉冲输出通道要用子程序隔开。否则不能正常运行。(以前为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好久)

网友C:
就是参考点不同
三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RVI是相对位置控制,它的运动是与运动开始时的位置作比较的。
DRVA是绝对位置控制,它的运动是以原点作比较的。
说的没错~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大哥能详细说明下DRVA和DRVI的设置和使用方法吗,谢了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F: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