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在什么场合才能节能?

楼主(2011-05-24):
1.公司的一个风机安装了变频器,我测量空开处的电流是45A,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是95A,低了50A,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节能呢?
2.还有一台小功率7.5KW的电机在50HZ的运行下,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是10A,空开侧的电流是8A这样算不算节能呢?
3.这个节能是怎么算出来的,电流小了就是节能吗?是P=UI这样算吗?怎么算省电了吗?有什么公式来计算省电了吗?
4.变频器所谓的省电具体体现什么地方呢?水泵?风机?还是?比如200KW的空压机安装了变频器会节电吗?

网友A:
95a? 多大的变频器啊? 很大了
可以搞个工频变频切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变频器是节能的,启动没有冲击电流,根据需要调整转速没有大马拉小车力率较高。

网友D:
答:代负荷启动的电动机,如风机、深井泵、恒压供水系统、煤矿用的绞车等。

网友E:
按50HZ运行 不省电吧..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F:
在低于50hz频率以下就节能

楼主:
这个节能是怎么计算的,在50HZ下运行,我测了空开侧的电流是8A,而变频器输出侧的电流是10A,这样的话,算不算节能?所谓的节能怎么计算的

网友G:
有没有听过格力的1HZ变频空调,功率才45W而已。要节能就要变频,要变频就要变压!变频的成本高,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可以选择工频运行就OK了。

网友H:
变频器节能的原理是解决了大马拖小车的问题
低于50HZ运行就节能了
假如30HZ运行,发挥的功是原来的60%,但消耗的电能大约是原来的40%,这样就省了不少。

网友I:
经常调速的场所,大马拉小车的场所能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