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N的CPU 226 CN的2个编程口一样吗?

楼主(2011-05-24):
请教:S7-200 CN的CPU 226 CN的2个编程口PORT0与PORT1一样吗?电脑编程时,连PORT0与PORT1一样吗?

网友A:
除了端口号不同外,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两个口 可以设置不同的地址跟波特率..用起来都是一样的..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