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相电度表电流互感器有一个选小了怎么办,电量怎么算

楼主(2011-05-24):
三相电度表电流互感器有一个选小了怎么办,电量怎么算

网友A:
无法算.不成线性比例

网友B:
我看只能更换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去换一个同规格的,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D:
换吧,要么不要小的,改线路

网友E(2012-04-18):
同意四楼说法.

网友F:
电量按多算的补回来,再把互感器换成合适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