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

楼主(2011-05-25):
请问各位高手:关圩生产线的调速,1 PLC与变频器之间是否要连接编码器才可调速? 2 如果要用编码器是什么型号? 3 三菱PLCFX1N用什么型号的模拟量电压值模块?
谢谢。
峰狂维修

网友A:
PLC与变频器间不需要编码器。
调速看你是需要分段调速还是无级调速。
分段调速,需要变频器中设置多段速度,PLC中编程相应的Y接通就可以。
无级调速,可以用通讯的方法,也可以用模拟量的方法。
下载积分:+4(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又让我学到了

网友C:
一楼老大的解说很详细了,不过做无级调速如果考虑到成本的话建议使用通讯。比模拟量控制成本低。

楼主:
好的多谢你了,我又学到东西了。
峰狂维修

网友D:
有大把的PLC 和变频器通讯实例,通过RS232协议通讯,编程繁琐,但是成本低,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E: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F:
要调速精确,用到矢量控制方式,需要编码器。一般采用恒压频比的方式,不用编码器了。

网友G:
买个FX1N-485BD就能解决问题 用通讯方法

网友H:
多段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