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PLC问下通信问题

楼主(2011-05-25):
我买了PLC,电脑我换成了XP系统,也装了编程软件,我把PLC插上去怎么就不能通讯了,说没有连接上,是不是这个要装驱动,有次我把它连接电脑要求我装驱动,但是对话框点下一步就结束了,现在PLC一直连电脑都没那个对话框了,PLC是新买的,我应该怎么办,大侠们请指教

网友A:
论坛里有 找找看

楼主:
找不到类似的啊,我想问下你们的PLC买回来就能和电脑通讯吗?还是怎么弄,指教下,原来我用公司的一下就可以写入程序,现在换了公司,重新弄就不能了

网友B:
是那种接口是usb的吗要是的话就要装驱动了。不是就算了。

网友C:
听你说编程电缆是有驱动的,看来还是驱动的问题,找来驱动,重装,OK

楼主:
大侠们,我知道了,是没装驱动的原因,现在我在淘宝买了,明天可能装起来用了

网友D:
USB接口通讯需要安装USB驱动,不同的电缆有不同的驱动。

网友E: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F:
要设置参数和你的PLC一致

网友G:
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