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请问下有没有这种温控装置,假定我设定温度为200度,温度到了200度以后,加热器继续加热,但是加热器的电压降为50V左右(就是加热管不断电)。

网友A:
切换至50度的电源不就成了。

网友B:
加热器的电压降为50V左右(就是加热管不断电)?为什么要求50V?
电压在稍微低点也没关系,关键是那地方的空气湿度大,加热管频繁断电容易坏。

网友C:
用两只可控硅反并联配宇电518K5仪表就可以
热心助人 谢谢

网友D:
温控仪用4-20MA  PID输出的   加4-20MA输入的调压模块控制
學無止境

网友E:
建议使用可控硅控制,也就是所谓的相序保护器。

网友F:
3楼好方法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G:
温控仪用4-20MA  PID输出的,让PID控制调压模块最小为50V.

网友H:
学习了。热心人真不少

网友I: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当温度加到设定温度后,加热器在不失电的情况下进行恒温,假如是的话推荐你用光电隔离单相交流调压模块+带模拟量输出的温控表进行调节,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J:
用主助加热控制方式控制,需要原理图加我Q108725891.注明要图纸

网友K:
如果过于频繁,说明你的发热体和实物空间及通风散热部分,不成协调,适当减少发热体及减少散热机会,会帮助发热管的寿命得以提高很多的,当然前题是必须发热管足够好才可以,否则说什么也没有用

网友L:
用固体继电器 加 温控仪 组合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