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伺服有没有多段速功能.哪种型号?谢谢.

楼主(2011-05-25):
请问三菱伺服有没有多段速功能.哪种型号?谢谢.

网友A:
我认为只要是伺服都能实现速度控制

楼主:
是用外部多功能输入端子控制速度.不是模拟量或者脉冲.

网友B:
有啊,都有的,楼主去翻一下手册就知道了,三菱伺服是有多段速的

网友C:
直接打三菱热线去问最好

网友D:
MR- J2S-200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