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用FX2N和一块FX2N-485-BD板来控制两台高频焊机的温度。一共两个工位。每个工位控制一台高频焊机。两高频焊机的启动 ,加热,升温要做到独立。应该采用什么通讯方式呢?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导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引用楼主wu32u2于2011-05-25 13:19发表的 FX2N用485通讯口控制两高频焊机温度的问题 :
用FX2N和一块FX2N-485-BD板来控制两台高频焊机的温度。一共两个工位。每个工位控制一台高频焊机。两高频焊机的启动 ,加热,升温要做到独立。应该采用什么通讯方式呢?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导下。
[/quote用了485的通讯板那不都告诉你了 吗,就是485通讯方式,不过这两个东西怎么通讯我就不知道了,控制温度还不如用温度模块呢。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是想知道通讯类型不是有很多种么,比如并联通讯,无协议通讯,NN网络专用协议通讯,变频器通讯。应该是采用哪种呢,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变频器厂家说可以用485通讯来提升高频焊机的加热温度。因为动作过程中要求加热分三段温度所以需要升温降温操作。
  • 下载积分:+2(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来给你说。就用485总线控制 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B:
    PLC 是用来控制加热装置对吧? 照你说的 就是控制两变频器?   485总线。 上位机是主站 其他是从站
    控制两高频焊机,总线模式是哪种?N:N网络?

网友C:
    因高频瞬间加热,用红外测温给温度信号。至于双工位启停用逻辑加温控。我们公司有这种小机器,不过没深入研究过。他用的是力宏PLC,程序厂家加密了
    不需要闭环控制。只需要plc通过485通讯控制高频焊机升温降温~

楼主:
    大虾在哪里呀,大虾在哪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又沉下去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你把两台高频焊机的 通讯协议设置好 跟PLC对应  PLC为主站 两台高频焊机为从站

    然后就是程序的事情的,通讯连接上以后就好整了。 需要发送什么指令给那个站 就是程序的事情了

网友D:
    叨毛,就用N:N吧,那么简单,设置好仪表地址就行了,PLC里面用RS发或收你要的数据。搞定!

网友E:
    如指定要用485通信来控制焊机升温,应该除了PLC外还有外接智能温控仪表,如无锡大禾、厦门宇电等,只要查找温控仪的通信协议,在PLC编程中设置D8120的通信格式及对ASCLL码的理解,由温控仪的PID功能控制固态继电器带动负载加热升温,而PLC本体控制外部辅助设备降温。

网友F:
    使用无协议通讯R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