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选型?

楼主(2011-05-25):
前两天公司一台75千瓦长期工作的水泵电机烧坏了,热继电器没有起到保护。我想对电机的三相绕组和前后两盘轴承监控进行温度监控,如果要用5只温控器的话有点累赘。有没有一种循环检测多只探头的温控器。

网友A:
用200A电子过流继电器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B:
无纸记录仪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要想成本低的话,建议你用小温控开关。也不用温控表,直接把温控开关的接点连到电机的控制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D:
温度控制开关省事又方便

网友E:
不用搞这么复杂吧

网友F:
温度巡检仪,余姚工宝7061

网友G:
弄个TOBE的电机综合保护器就好了,最方便可靠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H:
用带接点的温度计,支持3楼。

网友I:
电流没有整定好吧?用有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多少年来都没烧过电动机。我做电工的生涯中没有烧电动机的概念。

网友J:
我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流没有整定好吧?用有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多少年来都没烧过电动机。我做电工的生涯中没有烧电动机的概念。
用有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能检测轴承损坏?能起保护作用?
多少年来都没烧过电动机,我做电工的生涯中没有烧电动机的概念?------那是你孤陋寡闻了!

网友L:
八路巡检仪就行,也不贵。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