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电机变频控制事项

楼主(2011-05-25):
我公司使用的电机是SEW品牌,带编码器,编码器参数:E6C2-CWZ1X, 1000P/R 5VDC 品牌:OMROM
变频器:三菱A系列
请问:1、我将5VDC电源线拆下,设备照样还能正常运行,变频器无报警。
2、将编码器的电源线以外的另外4根线任何一根拆除,都会变频器报警,设备停止运行。
3、编码器的接线按照要求接好,将编码器从电机上拆除,电机照常运行。
上述现象是否合理。
编码器的作用是什么?其控制原理是什么?
请各位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A:
我也是个初学者,不太精通,个人认为:编码器只是将电机的转速脉冲送给PLC进行判断处理。与变频器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如,PLC发出电机起动信号,在规定时间里没收到编码器信号,就会发出警报信号。

楼主:
不对,编码直接与变频器连接的,不经过PLC的

网友B:
个人意见:编码器虽说没直接跟PLC连接 跟变频器相连 但变频器该是跟PLC通信的吧 其作用无非是通过编码器读取数据,通过PLC程序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

网友C:
编码器是直接可以和变频器相连的,不用经过PLC,一般是用于位置控制或是闭环的速度控制。你拆掉编码器后,就是普通的变频器对电动机的控制,所以照常运转。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D:
你的变频器必须带PG卡。编码器的作用是进行电机的高精度控制,如失量控制,力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