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系统装不上三菱编程软件怎么办?

楼主(2011-05-25):
三菱PLC编程软件一直没在WIN7系统上装成功,不知道谁有办法解决?XP系统我是肯定不使用了
少于10字节

网友A:
那你叫三菱公司到微软去注册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系统问题吧,我用的很好啊,XP上用的也很好

网友C:
找最新版的应该可以的呀

网友D:
装新版的GX works 2就没问题了

网友E:
impossible ,you must set newer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