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锁问题

楼主(2011-05-25):
接触器KM1-KM6除了软件里互锁,硬件也要互锁,接触器辅助常闭只有2个,不够用,咋办?假设KM1左边粘连,可右边辅助常闭点照常导通,起不到互锁保护,请老师帮忙?

网友A:
你什么接触器,有的接触器可以加辅助触点的。

网友B:
换接触器,有多个辅助触点的

网友C:
现在有机械联锁接触器 CJX2-N CJX1-N都行

楼主:
现在用6个CJ20-400A, 不知道换那种接触器好。KM1动作。其它就不能动作。

网友D:
没有6个接触器要互锁的吧,你的工作方式是6选一,一般只有两个要互锁的呀

网友C:
同意5楼的说法 接触器考虑一下无触点的 不过价格也刚刚的!

网友E:
不是有接触器辅助触头么?..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E: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F:
你说的那个接触器有专用的辅助触点卖的,可以带8对点。

网友G:
加辅助触点,常开常闭都可加。

网友H:
如果楼上说的都还不放心。可以并联小型继电器来满足要求。

网友I:
多加几个点应当可以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J:
用的是斯耐德的接触器,可以加载辅助触头F4--22,有两对常开常闭足够用了。如果还不够那就买侧装辅助触头,终会有办法的

1162859666@qq.com
互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