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泰克触摸屏解密软件

楼主(2011-05-25):
遇到锁了 大家帮忙了 师傅!我的QQ邮箱是109858464

网友A:
PLC 的程序能打开的话,触摸屏的程序就不要了,自己再编一个还要快一些,我是没有找到解密软件的,看你运气怎样。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一般用触摸屏的点数比较少。plc触摸屏都重新搞也比较容易的。。

楼主:
搞定了 没有锁是 指拨开关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