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在物联网上的应用

楼主(2011-05-25):
请问我怎样用plc何变频器在加上自制的plc物联网联接板卡来模拟一个物联网上plc的应用

楼主:
怎么没人给点意见呢

网友A:
从来没听过,长见识了
物联网不用普通PC吗,便宜多了

网友B(2022-02-28):
用plc的输入端接到设备的i/o端,再给plc编辑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在一般是用物联网盒子之类的实现远程控制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