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请教:S7-300的通讯口X1 MP1和X2 DP一样吗?哪个与电脑连接?哪个与触摸屏连接?哪个与变频器连接?连任意一个都行吗?哪个与分站ET200连接?

网友A:
S7-300的通讯口X1 MP1和X2 DP一样吗?
答:同样的物理接口,不同的软件通讯协议。

哪个与电脑连接?
答,如果选用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或者CP通讯卡,两者均可以与电脑连接。

哪个与触摸屏连接?
答:如果触摸屏来自西门子,那么两者均可以链接,其他厂牌的话,大多数支持的是MPI,而DP则通过添加附加模块来实现。

哪个与变频器连接?
答:变频器来自于西门子的话,那么DP用于同变频器的链接通讯,如果变频器来自于其他厂商的话,那么其他厂商变频器上需加装DP通讯模块。

连任意一个都行吗?哪个与分站ET200连接?
答:与ET200使用DP通讯。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 下载积分:+1(wmzhang2008)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4(jx_einstein)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lyyd_mx)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 说的很到位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300的通讯口X1 MP1和X2 DP一样吗?
    答:同样的物理接口,不同的软件通讯协议。

    哪个与电脑连接?
    答,如果选用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或者CP通讯卡,两者均可以与电脑连接。

    cvlsam是工控高手!不知你是怎么学的?您的年龄有多大呢?能告知吗?

网友C:
    英雄不问出处!

网友D:
    1楼回答相当到位

网友E:
    猪宝宝老大,那不是一般的厉害,那是真的厉害哦!~

网友F:
    学习了,一楼神武

网友G:
    又向大师学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