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应用户要求,将4年前一台设备增加新功能。该设备用cpm2ah控制,带着笔记本电脑和一条USB转232电缆便去了用户处,联机我用的是ver9.0版本的软件,从PLC中上传程序时出现“Modem已经被选中,要继续吗?”,选是,很快上传了一堆乱码文件,提示通讯错误,请查看错误日志。我以为是用的软件版本太高,卸载后重装了6.1,又在232接口上加装了原欧姆龙的编程电缆。重新联机后,通讯一切正常,PLC上的COMM灯不停的闪烁,从PLC上载程序时,意外出现,上载到约1,2秒的时候笔记本黑屏死机。重启电脑,只要是上载程序便会黑屏死机。
    不得已换了台式电脑,台式电脑中装有7.3版软件,直接用编程电缆联机后,程序上载正常。改好程序后再下载到PLC时却不能下载,提示无法下载扩展函数。。请检查DIP开关之类的提示。找遍PLC也没发现DIP开关在哪里,只有一个232开关,不管232开关在ON还是OFF位置都不能下载。
    最后将扩展函数那个复选框内的√去掉才得以解决。
    问题需然解决了,但那个让笔记本电脑黑屏死机的问题还是让人郁闷。。。

网友A:
我用这么久没出现这个问题,前几天还在用9.1的软件在CPM2AH-60CDR-A的压铸机程序没问题啊,扩展函数那个选项不要选,没问题的。
  • 下载积分:+1(hds1990) 谢谢!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B:
    扩展函数不要选
  • 下载积分:+1(hds1990) 谢谢!

网友C:
    黑屏:是因为你的USB转RS232的驱动程序有门问题,无法下载扩展函授数是因你的程序里有用到没FUN码的指令。
  • 下载积分:+3(hds1990) 谢谢!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昨天咨询欧姆龙在本地的技术支持,解释说是用USB转232不太稳定,建议用网口转串口。不知大家用过这种连接方式吗?

网友D:
    有网口转串口的转接设备的,但如果是质量好的,则价格有点高。你可以选择PCMCIA或者EX之类的转接COM的转接卡的。
  • 下载积分:+3(hds199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