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5):
手头上有一条CQM1H的编程电缆能连CJ1M吗???

知道的哥们儿支一声,谢 了!

楼下的哥们,谢了,

网友A:
CQM1的不能连CJ1M,因为接口不一样。CJ1M有两个口,其中一个大口是RS232的9针口,可以自己做通讯线连电脑,能上下载程序,但是5号开关需要拨动。另一个小口有一条专门的线,上下载程序时不需要拨动开关。
  • 下载积分:+3(givemepower)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CQM1H的编程电缆能连CJ1M的cpu,外设口是一样的,RS232C口也是一样的,楼上的朋友少看了一个字母,CQM1的与CJ1M不能通用。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