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旋转编码器A B Z相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5-25):
现在有一个旋转编码器,可以输出A B Z相脉冲,那么这3相的脉冲具体都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一个单纯的钢丝切断机,走10MM切断一次,一直向前走,连续的切断,是不是只用个A或是B相的一相脉冲就可以了?只记录输出的长度。
那么什么场合需要用的AB相脉冲?
Z相脉冲又是用在什么场合呢?
请大家举一些例子说说。谢谢

网友A:
A,B相是计数相,它们计数时脉冲是一样多的,只是相位相差90°,用B相超前或是滞后A相90°来判断正反转
Z相是计圈相,编码器每旋转360°,发一个脉冲,一般用在绝对位置控制中
下载积分:+3(bodau)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4(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理解为这样A B相的一般用来控制角度,A B Z相的用来控制绝对位置(伺服电机尾部就是这种)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的解答。

网友C:
我同意一楼的说法,一楼的先生是位高手。

皖虎

网友D:
一楼准确

网友E:
按照工作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两类。
增量式
增量式编码器是将位移转换成周期性的电信号,再把这个电信号转变成计数脉冲,用脉冲的个数表示位移的大小。
绝对式
绝对式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对应一个确定的数字码,因此它的示值只与测量的起始和终止位置有关,而与测量的中间过程无关。(REP)
变频器专业维修!自动化控制柜电气成套!

QQ:1792595232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F: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G:
非常好,好,非常好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