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我在S7-200仿真软件中装载程序时,提示格式不对。也就是说在编程软件中导出程序时提示需要把该程序编译。请问各位老咋编译程序啊。导出的格式是DWL的。请指教啊。

网友A:
没用过仿真,直接上设备在线调试,不用仿真。

网友B:
Step7 MicroWin 软件中编写程序,并编译,如有错误,纠正直到编译通过。

导出为AWL文件,在模拟器中加载。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楼主:
我问的就是怎样编译啊。程序已编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的就是怎样编译啊。程序已编好了啊。

你难道连编程软件菜单中的文字都不认识的吗?

网友A:
“上载“前面,打勾的那个键就是编译

楼主:
奥,我知道咋制的啦。谢谢哥位的帮忙啊。

网友C:
就在窗口顶部第四个选项有个PLC 点击会弹出个全部编译 然后点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