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如何接制动电阻?

楼主(2011-05-26):
变频器是S500系列的,看手册没有介绍怎么接制动电阻的说明,现在变频器需要反复的正反转启停,我想加个制动电阻,该怎么接?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个系列好像要外接制动控制器的吧

楼主:
变频器内部是有制动电阻,但是反复的启停和正反转,内部的制动电阻就抗不住了,需要外接制动电阻,来消耗掉多余的电流,就是说这个外接的制动电阻怎么接的变频器上?接哪2个端子?

网友B:
好像要去掉短路片 具体我也忘了 700系列手册上好像有介绍

网友C:
这么小的变频器要加制动电阻吗?

网友D: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E:
P1,+,不过这么小也要加吗

网友F:
功率小可以不加,要加就拆掉短路片,接在p1,+上就可以了

网友G:
俺也想知道

网友H:
把短接片去掉,接在+和 - 端子上面

网友I:
拿分又可以学习。

网友J:
需要一个制动单元接变频器直流母线制动电阻接在单元上功率和电阻大小参照单元手册

网友K:
本型号变频器不可以外接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有PR端子的三菱变频器才可以。

网友L:
这个不一定吧,在某功率下有的内置的回生电阻。功率较大的情况下要外接也就屏蔽掉内置的。如果要内置只需直接短接。

网友M:
拆掉短路片接+ -就OK了,要仔细看说明书哦 制动电阻要匹配哦

网友N:
下载一个500系列的手册看看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O:
手册上肯定有的
+ ,PR 连接制动电阻器;
+,-- 连接制动单元 ;
+,P1 连接改善功率因素DC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