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5-26):
请问下各位老师,如果我写一段程序,在写主程序中自动运行时用到线圈Y000,然后再在我的子程序中写手动程序时又写了线圈Y000,这样算不算双线圈啊?

网友A:
算双线圈

网友B:
算,可以避免的。不同时运行的话,也是可以的
谢谢,明白了

网友C:
算的,不过要看什么样子品牌的PLC。欧姆龙,三凌等可以输出双线圈,但不能同时驱动。一些国产的PLC是不行的,如信捷,只能出现一次,复位可多次,出现多次时,只有程序前边的那个有用,后边的不动作。不过可能用步进形式做可以用多次。仅供参考。
谢谢你的讲解,呵呵。。。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