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 1000KVA的变压器可以带多大负载

楼主(2011-05-26):
请问:1000KVA的变压器是不可以带1000KVA的负载 还是大致可以带1000×1.44=1440A 再根据一个KW2个安培 确定大致可以带720KW?

网友A:
楼主你要弄清楚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含义及关系。
1000KVA是视在功率,1000KVA的变压器可以带动1000KVA的负载。
720KW是有功功率,1000KVA的变压器可能带不动720KW的负载(例如功率因数是0.5的时候,720KW的视在功率为1440KVA)
一个KW2个安培是一般情况下计算电动机并按功率因数是0.8计算得出的。
所以变电站都需要无功补偿
下载积分:+3(aries) 谢谢

网友B:
根据行业所定。

网友C:
一楼正解

网友D:
1000KVA可视为1000KW,但实际运行带700KW为上限,切记.

网友E:
一般上限系数是0.7

网友F:
请问是单相变压器还是三相变压器 容性负载 感性 还是阻性负载

网友G:
没有这样计算的,要看一下无功补偿。如果实际无功比较大,并且补偿得当1000KVA带动1000KW也不是不行。

1162859666@qq.com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H:
1000KVA是视在功率,而带多少有功功率KW要看功率因数?
请问 1000KVA的变压器可以带多大负载
http://ymmfa.com

网友I:
额定1440A有功电流输出,具体能带多少负载要根据实际的负荷状况计算;一般情况下的保守做法,负载电流不大于额定电流,特殊情况下,变压器带载1.3倍的负载连续运行1小时也在规范内。

网友J:
实践中变压器是可以超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