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替代
做事心态最重要

楼主(2011-05-26):
求助LAB1N小型欧姆龙簧片继电器用什么继电器替代?

网友A:
其他品牌的继电器,多的是
做事心态最重要

楼主:
这个继电器在电路板上,还要引脚配。

网友A:
查其他品牌的样本,都有的,如正泰的,和泉的。。。

网友A:
没有对的上引脚孔的话,就焊线

网友B:
按原品牌的技术参数选型号

网友C:
这个在网络上查下就可以找到了,
继电器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