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 FB 编号问题解释

楼主(2011-05-26):
S7-300 系统里 有很多FB FC 子程序, 编号怎么编写? 因为库里有FC1--FC126 ,是不是我们自己编写的FC从FC127开始编号, 例如我自己写一个FC1 不就和库里的编号重复了吧? 怎么来处理? 还是随便写。,

网友A:
你不调用库里的FC,FB的话,光自己编,可以从1开始

网友B:
你仍然可以使用任何你想使用的号码来定义你的FC,FB,虽然库中已经有很多已经有的FB,FC编号,但是编译器仍然以程序中出现的为准,也就是说,你不能与项目树中FC,FB目录夹中的有命名上的冲突。
例如:你已经写有FC105,然后你又想从库中拖出FC105(Scale),此时是不允许的,你将不得不对你自己写的FC105进行更名处理。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楼主:
谢谢 答谢,确是这样,我验证了;实际操作一次 就能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