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助....

楼主(2011-05-26):
...三菱的Q-PLC里面有指令:
- D1 D2 D0
意思是16位的数据相减 把D1跟D2里的数据相减 结果然后存到D0里面去。。。。
那如果用的是FX1N里 貌似没这个命令了...应该怎么编呢?

网友A:
SUB D1 D2 D0

网友B:
一楼说的对。只不过是FX系不支持(—)这符号指令,SUB也是减法指令。

网友C:
Q系列支持符号指令,但FX系列使用的是助记符

楼主:
谢谢,已搞定~~~1楼正解~~我以为是二进制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