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问题

楼主(2011-05-26):
我在加了10米线温度尽然比以前上升了4度,不动程序的话能否有办法解决?

楼主:
有人看没人回答?

网友A:
两个问题:
1.你用的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2.你用的电缆?若是热电阻,则用普通屏蔽电缆即可;若是热电偶,则需要使用专用的补偿导线。
下载积分:+1(hogoqiu)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连接的是仪表还是PLC?
用三线或者四线试试。

网友C:
接仪表可通过仪表补偿

网友C:
仪表补正功能去实现偏差

网友D:
通过温控器校正偏差

网友E:
PT100好像是铂电阻吧

网友F:
程序控制温度?有点不明白

网友G:
Pt100如果仅仅是加了10米线就出现温度比以前上升了4度,根据经验:线路有问题,仔细测一下线间电阻,处理一下接线端子点:再有就是Pt100质量问题或者忽视了环境温度变化。

网友H:
不管是接什么,热电阻是要用三芯的,屏蔽电缆,如果接仪表用零点修正,PLC也是这样

网友I:
用三线制,可以补偿线路电阻带来的误差。

网友J:
热电阻是要用三芯的, 有温度补偿的

网友K:
应该没有吧,最好是改下程序。

网友L:
接表,通过表来修正

网友M:
并联精密补偿电阻。

网友N:
温度上升4度,阻值增大了2欧左右,楼主可以先在电阻侧量一下阻值,再到你加长线后的地方量一下阻值,应该可以判断出阻值升高的地方了,然后再去解决阻值升高的问题,应该不需要动程序的

网友O:
是不是线间电阻太大了,你怎么加的10米电缆呀?直接做个接头接上去的?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P:
线长导致在线电组增加引起的。哪么远的距离是测什么的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P:
减少在线电组或在程序里补偿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Q:
加一根补偿线

网友R:
你用热电阻一定要用屏蔽线,否则很难保证的!
QQ32135553
pt100温度问题

网友S:
用好点的线,接头要有保证,我们用30米都OK

网友T:
我是用30米的屏蔽三芯电缆线,PT100热电阻会有1-2度的偏差,一般是PT100的质量精度有关,没有必要修改程序。

网友N:
我用的Pt100传输距离可有近百米噢,照样没问题

网友U:
PT好象是热电阻型的,普通屏蔽电缆电缆吧。试试看看啊

网友V:
2楼说的很对

网友W:
偏差对温度的补偿范围有要求吗?就是说你补偿1度,但温度为60度或90度是补偿会是怎么样?好像我以前设定仪表偏差补偿不是很理想。。。。

网友X:
1.你用的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2.你用的电缆?若是热电阻,则用普通屏蔽电缆即可;若是热电偶,则需要使用专用的补偿导线。

网友Y:
若是热电阻,2k则用普通屏蔽电缆即可;若是热电偶,3k则需要使用专用的补偿导线。

网友Y:
你只要知到了差了二度,在程序中改一下就好了,改模拟信号,要不用补偿导线试试

网友Z:
应当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