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大家好,我是刚接触西门子,我想问一下V100是表示什么,是不是跟VB100是一个意思

网友A:
西门子没有V100啊

要么V100.0,要么VB100,要么VW100,要么VD100。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楼主:
那VB100是不是代表V100.0-V100.7啊
好像看别人的程序中有过V100代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VB100是不是代表V100.0-V100.7啊
好像看别人的程序中有过V100代号的

VB100就是由V100.0-V100.7这八个位组成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解答,还有就是V跟L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解答,还有就是V跟L有什么区别

L是局部变量只是在创建它的POU中有效,V是全局存储器,可以被所有的POU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