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那位大侠Windows7和PLC通讯过的,或Windows7在装个系统XP能和PLC通讯的经验大侠给个指教,怎么弄双系统能通讯,本人感激不尽,在此拜谢你的指导

网友A:
我用的就是win7系统  可以和plc通信的  为什么非要装双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win7系统  可以和plc通信的  为什么非要装双系统呢

我不明白了,你那个没有COM点,怎么通讯呢,能不能告诉我方法,一楼大侠在怎么联系。还有那位大侠用过了的,都出来点评下

网友B:
知道楼主的问题了。。你的编程线根本就没有连上电脑,所以找不到COM口。。因为你的驱动根本就没有装上。我也是用WIN7系统,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C:
用USB转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楼主的问题了。。你的编程线根本就没有连上电脑,所以找不到COM口。。因为你的驱动根本就没有装上。我也是用WIN7系统,可以正常通信。

请问怎么搞,我的驱动只能装XP和Window2000和98的驱动,请大哥你的驱动什么什么类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win7系统  可以和plc通信的  为什么非要装双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