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s7-200   224晶体管输出, 手册上M接负、L接正。可以将接线反过来M接正、L接负么??

网友A:
这样是不行的,反过来电源是不能流通的!

楼主:
为什么???晶体管 不就是一个开关么?? 这里的晶体管是那一种??

网友B:
200可以,300不行。

网友C:
这样接是不行晶体管有NPN型和PNP型之分,PNP输出高电平,NPN输出低电平,图纸上的1M是开关管工作电源负极,1L+是开关管电源正极,正负极对调开关管不会工作,更不能有电平输出!如果楼主需要NPN输出的可以选用CPU224si CPU,这个是NPN型管的!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直流24v输入,输入端得M可以接24v吗?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E:
200是可以的 它可以是源或漏型输入。放心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直流24v输入,输入端得M可以接24v吗?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这样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00是可以的 它可以是源或漏型输入。放心接吧。

汗!这位朋友可要看清楚在回答问题啊,楼主说的是输出,OUT;NOT IN,不要误导别人啊!

网友F:
四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应该不能反过来接的,

要不然西门子还要出CPU224XPsi 干什么

网友G:
不要误导不懂的师弟哦,晶体管输出的电源极性是不能接反的呢,继电器的电源极性可以自己确定,8楼9楼师傅说的很正确哦

网友H:
晶体管输出是不能接反的,继电器输出到可以

网友I:
个人经验。200的CPU集成的是支持两种接法的。扩展模块不支持。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就无所谓了,因此它每个点就相当于是一副常开触点。
对于300 有一款05H输入模块的是支持NPN接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