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5-26):
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切换屏幕画面的同时把所有当前画面已经置位的交替型按钮 也同时复位

网友A:
好像只能:
在PLC中编程序将这些按钮信号复位;
或在切换页面的按钮上写脚本程序将其复位。
无论哪种都差不多,都不是很简洁----将同一页面的按钮设置为连续的元件,可以缩短程序步数。

网友B:
如果按钮少的话可以在切换画面按钮里设置交替按钮清零。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在PLC里面复位控制的位元也可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