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设置密码时,老是提示无法登录关键字。怎么办?

楼主(2011-05-26):
三菱PLC设置密码时,老是提示无法登录关键字。怎么办?

网友A:
需要将运行模式达到STOP

网友B:
没遇到过,学习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将运行模式达到STOP
正解 我也遇到过 把模式打到STOP就OK了。

网友D:
3楼说的对

网友E:
哦原来如此

网友F: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网友G:
读取时最好在STO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