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西门子PLC对子程序里面的数据类型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求解!

楼主(2011-05-26):
请教了,刚接触西门子的对于子程序里面的数据类型只是知道几个,还有下面的几个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INT DINT DWORD STRING

网友A:
INT 整数 16位
DINT 双整数 32位
DWORD 双字 32位
STRING 字符串

楼主:
刚刚查到了,上面1楼的说的不全面。
int 是带符号的16位整数 dint是带符号的32位整数
谢谢一楼解答了!